[主板&显卡]
GA-M68M-S2P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4-04-11):
主板型号:GA-M68M-S2P
故障现象:不触发,无3VSB
故障分析:此板电压时序是触发后ATXTVSB转成5VSB,5VSB再转成3VSB
先查5VSB部分,5VSB由KQ1这个P沟道MOS管产生
实测3脚ATX5VSB为5V,1脚有5V,4脚无输出
P沟道的MOS管导通条件是G极小于S极4.5V时DS极导通
现在G极是5V,DS极肯定不导通咯
KQ1的G极受控于KU1 NTC3012S的8脚,
NTC3012S是个EUP芯片,工作流程是
1、ATX5VSB供到2脚做工作电压
2、触发开关,NCT3102的3脚收到一个高低高跳变
3、8脚5VSB_OFF变成低电平,ATX5VSB转成5VSB,5VSB转成3VSB,7脚PS_OUT发出一个高低高电平信号给IO的106脚
实测触发开关后8脚5VSB_OFF信号、及7脚PS_OUT信号都不能跳变,明显是坏了
找不到料,小施手术做了个简化
将NCT3102S的8脚短接到地上,作用是让后面的KQ1的G极为0V,使KQ1导通
再将3、7脚短接起来,省去了开关到IO之间NCT3102的转换

再触发电压出来,跑码亮机
结论:EUP芯片坏,造成无待机不触发
关于NCT3102S芯片分析只是个人观点
PDF

 会员10165222元2022-10-27 16:19

网友:
楼主还卖关子呢。“ATX5VSB供到(应该是2脚)3脚做工作电压”    “再将5、7脚短接起来(看实物图和分析一定是3、7脚)。楼主好棒~!改装后的电路没有任何后遗症。

网友(2014-06-26):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11):
我也有一批这个技嘉的M68的板好像故障很少很稳定

网友:
兄弟写的帖子很标准,可以作为教学帖子了!

楼主的贴都很经典
很好的案例,呵呵但是板子有点新手可能看着有点模糊

网友A:
为什么是5和7脚短接而不是3和7脚

网友:
邓大侠,短接的是3-7脚,好思路,看来以后又是一个通病点

网友:
写的真不错,思路好,只可惜是台式主板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能找到图纸的,楼主是在哪里找到的,分析的很有道理就是数字写错了几个开始看得我一头雾水,还有像这种芯片的资料一般在哪里容易找到,我经常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5和7脚短接而不是3和7脚

我也觉得应该是3脚和7脚,因为是高低高跳变的嘛.按开关不就是高低高跳变吗?何必这么麻烦让这个芯片来转一下呢?

网友:
分析的很可以,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KU1的开启信号是4脚-SLP5,去掉KU1短接的话会使主板的某些功能失去吗。这个小芯片真正的用处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点评):
看了看,个人感觉主要应该是节能,这种设计开机前主板完全没电,平常的通电就会有3VSB和5VSB,相关的元件都会处于待机状态,而这种设计在没启动之前就只有那一个芯片带电,长时间的话会省不少电来着,其它的还真...

网友:
手术很成功 啊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一看就懂了

网友:
思路 不错  这样 也可以 只要不不影响使用就可以

网友:
9702 应该可以代的吧

网友:
楼主的办法不错,小手术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主板问题多多  不过内存的都修了好多

网友:
办法不错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懂拒绝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太厉害了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新人学习了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学习了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师傅维修思路明确,顶一下

网友:
一般的3VSB都是这样来的吗?

网友C:
装蛋呢 什么内容不符 爷想赚点分罢啦 装什么人啊 要不是赚分爷才懒得看你的帖子呢二货

网友:
技嘉的设计真是多此一举

网友:
分析的不错么 这个芯片我是看不懂的 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技嘉主板专用吧

网友:
楼主的分析和图纸都很有用啊。这款板暂时没修过

网友:
楼主又从你这里学了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蛋呢 什么内容不符 爷想赚点分罢啦 装什么人啊 要不是赚分爷才懒得看你的帖子呢二货

你这是说的我?

网友:
楼主图文并冒,条理清析,逻辑思维严密,是我们学习人的福音,多谢经验分享了

网友:
师傅维修思路很清晰,我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有些料不好找,很多板都是想办法 靠改电路修好的。 重要的是够快。

网友:
楼主花这么大力气修好可以说多少钱啊

网友:
真的是大侠啊!教我两招就终身受用无穷啊!!!

网友:
牛人啊。我找这个3012好久也不懂怎么工作。。学习了。。收学徒吗

网友:
经典支持,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是一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网友:
这个 还是新式的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不错,看样子我得多研究研究

网友:
这种板我也修过一块,印象中是不过内存

网友:
精华帖a !!!

网友:
楼主办法好  可以好好借鉴借鉴了

网友:
这种图纸好找不

网友:
不知道其它的信号引脚都有什么功能,会不会有那些信号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3脚和7脚,因为是高低高跳变的嘛.按开关不就是高低高跳变吗?何必这么麻烦让这个芯片来转 ...

可能是保险吧!

网友:
单桥的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连个管子也省了

网友:
版主就是强大,理论很强大呀。

网友:
这个经常修的,修到都要改一下电路

网友:
好详细   很清楚

网友(2014-09-18):
楼主 我现在也有一个不触发的板  跟你那问题一样  如果像你那样改电路的话  能用么  新手求指教

网友(2014-11-30):
你这板子的桥芯片是多少,是英伟达的不,用了这么新的芯片啊

网友(2015-01-27):
确实是3脚和7脚连,不是5脚和7脚连,楼主给力,顶起,建议楼主把图也改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今天 也碰到一个同样的故障,但是开关排针上有5V电压,把8脚接地,3脚和7脚相连,开机,好贴子,

网友(2015-03-12):
引用 网友D:
5、7脚短接起来是没有效果的,主板还是不触发。

楼主应该搞错了    5脚明显是内存总线电压    应该3  7脚短接才是

网友(2015-10-23):
psin#不是直接发到io的吗,要通过这个ku1?

网友:
是不是每个这种八角电压转换管子定义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看到这个芯片以后可以省 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