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G上电跑32

楼主(2014-04-11):
上电跑32不动,没有vcc_gfx电压,板载的CPU,内存,HM77的桥 。

内存的SMB有读取,排阻也有读取,内存电压,VTT,VREF都正常。
有没有思路呢?

两BIOS都刷过  1个2M  1个4M,

网友A:
加热    一下cpu试试

网友:
板载CPU虚焊较多

网友:
板载的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    一下cpu试试

CPU重植过,独显摘了也一样

网友B:
楼主确定bios刷的没问题,另外考虑下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bios刷的没问题,另外考虑下cpu供电芯片吧

post自检过不去也不会出集显电压,BIOS只在论坛找到1个刷了以后也是跑32。

网友:
换hm77试试

网友C:
这个机器的板号是ZQSA吗?

网友D:
到底是上电多少啊 没有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板号是ZQSA吗?

板号是ZQ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上电多少啊 没有明白呢

上电到1A

网友:
可以理解为不跑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