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坑爹的戴尔E157FPc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04-11):
    次显示器  客户说是被雷击的     拿来时  没有电压输出   经过换此片子有输出了

         输出5v      12   V       都正常了   心想  搞定收工了

                                             可是当把驱动板也装上点机时不亮,于是又测一遍电压  发现  原本的5V  变成   3.5v了   狂汗    于是  跟着5v走  一个一个测量  发现都是好的       (换过光耦 。 还有稳压部分    也断开过高压     板子上的插件电容也全换了     431也换了  最终无果       效果依旧     想不明白   到底是咋了

                                                   发上来 大家都看看            除了这款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一加负载电压就拉低的班子    狂郁闷   大家支支招
   以后要是在遇到 也可以  快点解决 问题 呀

                                                                                   相信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    大家分析分析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4-12 09:19):
%100 确定   驱动板是ok的   用其他  电源板  可以点亮

网友A:
驱动板不短路吧,电源板加个假负载 能正常输出么

网友B:
MOS管一起换掉试试,我修的雷击的一般,管理芯片,跟MOS管坏的多

网友C:
带不起负载的都不好搞

网友D:
换掉板子吧,这个活少赚点,省些时间干其他的,钱就赚回来了,把时间全耗在这个小东西上,不值,真的不值

网友:
看看反馈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不短路吧,电源板加个假负载 能正常输出么

驱动板%100 OK  用其他电源板 可以点亮机子   就是不想以后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换板    想找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一起换掉试试,我修的雷击的一般,管理芯片,跟MOS管坏的多

换过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不起负载的都不好搞

是呀    特别 郁闷   难整  看看有没有高手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掉板子吧,这个活少赚点,省些时间干其他的,钱就赚回来了,把时间全耗在这个小东西上,不值,真的不值

用其他电源板 可以点亮机子   就是不想以后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换板    想找找问题

网友:
能在图片中  给我圈出来吗

网友:
换50V470电容  秒杀

网友E:
之前我也在其它板子上拆过小电容换过   可是没有效果    可能拆的也是坏的吧    明天找找那块板 在研究下      谢谢哈    我多找几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也在其它板子上拆过小电容换过   可是没有效果    可能拆的也是坏的吧    明天找找那块板 在研究下 ...

恩 一般这种电源IC方案带不动负载  一般是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