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能触发电流0.04掉电

楼主(2014-04-11):
最近比较烦,都收到一些不太好整的机,大哥们有同感的没,出来吱一声呀。这台联想C466M机板号LA-3691P REV:1A 5V 3.3V正常。开机后电流到0.04就只加了一个1.8V正常。测试I0 KB926QF S3电压0.9V以为南桥坏,更换后故障一样 S5 都没有电压,S4有3.3V.换过I0还是一样。求大家帮忙

网友:
按照时序修修看看啊 我一般就是 欠压问题

网友:
楼主查一下南桥工作条件,我上次修的和你一样的,是缺南桥共电+3VS,飞线解决的

网友:
S3的正常是S5没的你查下SB供电时钟复位吧,如果正常把S5到地方取掉看

网友:
查时序 ,,查供电

网友:
修了一个早上还是没有头序,我是怀疑I0外围电路坏了。KB926工作条件是哪些

网友:
我的一台466是这样的:开机0.60掉电,然后上了U假负载,通电电流瞬间2点几;
拔电去掉U负载,再插电电流0.04,开机无反应,待机3v  5V都有;
既然是插U 坏的,就查U的供电吧,不带U测核心供电CPU_CORE,竟然6V,肯定是上管坏了;
观察PQ38SI7686DP-T和PQ35   SI7686DP,发现有出锡现象,测量拆下测量,其中一支已经短路;
准备用也是CPU上管的DH50AF整对代换,换好不装U  PL9 PL10无电压,上U后电压0.94V,随后又成了开机0.57掉电,去掉内存电流还是0.57掉电,去电U是0.42掉电,
所以我感觉你的机器应该是某组电压上管有坏的,才导致的0.04的电流,你仔细查查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有通病 004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目前正在检查

网友(2014-05-17):
我也有一台还不知道怎么修。没图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