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二修华硕上网本(纯属精典+奇葩类型故障)

楼主(2014-04-11):
一星期前收到一台华硕900HA上网本,说是修过,没有修好!心想又是一难啃的骨头,没法还得修,上可调开机!晕、待机都没有!好吧,拆机,拆开后发现南桥、EC、35V芯片都有动过的痕迹,测了下,发现公共点无电压!且无3、5V!一路直上最后找到PQ674,此管为双MOS管、8脚到1脚正常,3脚到6脚无电压,呵呵,笑了,由于此管的特殊性,自己又想偷懒,所以就没有找相同MOS管代换,直接从3脚飞线到6脚,完事后通电待机0.02,有希望了,按开关、一下、两下、、、惨了,不触发,唉、看来二修是没有那么多的便宜捡。
  好吧,重新整理思绪,想想35V都有了,只是个不触发应该很好修了吧!查EC的条件、供电(3V)、时钟(32.7正弦波)、复位、lid_ec等发现都正常,开关到EC的线路也OK,按开关能在EC这边测到跳变、唉,那就查查南桥吧!vccrtc、rtcrst、32.7、、、也都正常、非常无语就直接上BGA加焊了下南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搞维修在没有发现问题以前瞎修总归是要走弯路的,由于手里头堆了几台机器,所以没搞出来就甩到一边去了!
  话说重新拿起这台机器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情了!这次抽了点时间又开始艰难维修史,这次按着时序一步步测,发现一问题rsmrst在插电时有3V可是瞬间就没有了,再测试vsus_on信号为低电平,量了下对地阻值无短路。又用示波器打了下BIOS,发现无波,好吧,找了个这机器的BIOS刷过后涛声依旧。这时心里就在想了,会不会是EC和南桥其中的某个坏了,找了半天,店里没有这型号的EC,到是有个南桥,换上后,唉、结果还是一样的!看来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搞难修的机器总是一种精神上的想受!你懂的。又继续冷落它!
  这次过得更久,今天机器修得差不多了,又拿起了这块板子开始琢磨,没想到一个不触发会让我在有图纸有点位的情况下搞不出来,还真不信了,点了根双喜仔细想想,一定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换过南桥无果所以先也别急着换EC,所以也没有订,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EC的问题,因为EC和南桥的晶振波型太完美了!先不急着换,这次就将重点放到了BIOS上,因为上次刷BIOS很顺利所以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测了下BIOS的78脚3.3V,供电正常,有电压,抓不到波,想不出所以然,此时在图纸上看来看去,发现这EC和BIOS是直连的,无意间试着跑了一下EC到BIOS的线路,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3、5、6都正常,唯有2脚本应连接EC119脚,但实际情况是不能!于是果断飞线!好后再次开机!最有你懂了,这破机器可修得够辛苦!加分是一种美德、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得到小小回报,呵呵、、、
  最后因为不会编辑图片就把所有图一起上了,希望大家理解。还想多说一句:唉、发个贴子真心不容易呀!比修两台机器还老火!

附上图纸

网友:
顺便说一句,这机器修好也赚不到钱,全当给自己练技术长见识!都说知识无价嘛!

网友:
昨晚发贴,今天上午十点半才审核通过,这效率...

网友:
此贴居然被冷落了!不会吧!我顶起

网友A:
真心觉得楼主你挺有耐心的,像我们修了这么久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觉得楼主你挺有耐心的,像我们修了这么久的,直接放弃了

其实也真心想要放弃了,最后确实是机器修得差不多了,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真不好修

确实是很容易忽略掉、、、根本就很少向那方面考虑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下来看看

网友:
EC没有复位,后续还能读取BIOS吗

网友:
正好 碰到个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