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华硕X84L板号K43LY内存纸K84LY紧急求助

楼主(2014-04-11):
紧急求助。华硕X84L板号K43LY内存纸K84LY
连续接到了两台这个型号的机器,一模一样。不过故障现在略有不同。
先来的一台是上电到0.31左右,拆机查CPU供电未产生,
后来的一台是触发到0.31左右。内存和CPU供电没有产生。
此机器比较新,图纸也没有,第一台放了很多天都没法修。第二台来后本来还以为可以至少拼出一台来,结果。。。
(把两块板子的芯片以及芯片附近的电阻电容原件统统兑换,都还是一个没有CPU供电一个没有CPU和内存供电。此处略去详细过程 把大概的说一下

首先,把两个板子的CPU供电对换,型号为RT8166B 。无果,一样的现象。此芯片网络上基本没有一点资料,基本没有什么办法了。

然后,把两板子的内存供电芯片对换,型号是DJ-FA(RT8202 ).依旧。DJ芯片算是华硕用的比较多的了。找了个其他图纸查看了一下脚位。
如图:

2脚VDD:      5V
9脚VDDP:    5v
13脚BOOT:  5V     有内存供电的板子为6.8v  (把两个外围的二极管和电容交换之后,依旧。 这里请高人解答。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但是找不到原因)
15脚EN :   3.3V
16脚TON: 0.85V
这里我想到了华硕K42JR的通病,于是尝试着把10脚的电阻本来是是10k的,换成5K和20k 均无效果。

现在在说一下那块没有CPU供电的板,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取下CPU的时候竟然板子也产生1.12V的CPU供电;我想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当然,装上CPU再开就没有CPU供电了。有哪位师傅明白其中道理的吗? 这种现象曾经在一块g460的板子也遇到过,
有了解原因的希望可以指教一下。

另外说一下在论坛看到以为兄弟修到类似的无CPU供电的帖子, 把这个板子也去加焊了一遍,依旧~~~~~~~~~~~
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423&highlight=x84l

板子如图

板号:

网友:
两机器的bios  来来回回互换过,再加上在论坛下载来也刷过,bios问题基本是排除的。

网友:
楼主兄弟,我也遇一台一样的板号机子,现像也是下上CPU电压1。12V ,也有复位,但上了CPU 就不产生CPU供电了,RT8166B的开启脚也是有开启电压的,不知你的搞好了没,。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个板子 但是我是进水不开机修好了 但关机电源灯亮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也没有搞定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我那台RT8205无电压产生

网友:
我也是有1台CPU供电没有的,同你们的一样,条件满足,CPU换过,

网友(2014-05-15):
楼主的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  但外接就显示了。电压上到1.2左右。rt9018b温度很高  现在就在找个bios刷级试试啊。。。。有这个bios吗。。各位。。。

网友:
应该要优先查内存供电吧,没图纸和点位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前段电压都起来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不出cpu供电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i2c吧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呀大哥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K52JR    RT8202芯片换了三个  ,板子上有同样的三个,我调换,也是一样,条件应该是满足了,就是不出内存供电,1.5V    电阻也换了,真不知道,弄哪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呀大哥

BIOS论坛有

网友(2014-06-20):
有那个兄弟维修好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联想的一台机器,装CPU就没电压,拿掉CPU就有电压,工作条件也是满足,供电芯片,上下管换过得,怀疑CPU,也换过无果,后来没修好,换板了,不知道很忙原因,很纠结

网友:
网上有人说南桥也会引起的,南桥也被我换过了,没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RT8166换过,南桥加焊过,没用,又是通病了

网友(2014-08-16):
我的是K84HR,板号K43LY;RT8166换过,可以开机半小时后又掉电开不了机,测RT8166B又没5V电压出到P0603了。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一下吧,K43LY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好弄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有点复杂,同求解,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2014-11-13):
看来现在的新机子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把 CPU 取了 就有 什么道理 真无法理解

网友:
LZ 有图纸吗!急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