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温度始终降不下来

楼主(2014-04-11):
一个联想的老本本cpu温度始终降不下来,尝试的方法有,清灰、加硅脂、加铜片、刷bios、换系统。还没尝试的更换散热器估计换了也一样、更换cpu,手上没这个U明天借个,大家说说还有什么方法啊。本本一开机就60多度

网友:
60几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铜管导热不好了。。换

网友:
温度低的吓人  你打算多低呢

网友:
什么机器啊,不会是E40吧

网友:
要看什么机型还要看什么季节,开机就60度好像稍微高了一点。看看是不是什么软件引起的,

网友:
温度问题解决了,换了个cpu 型号是联想14001 鲁大师压力测试66度 开机45度

网友:
60多度正常啊  你应该换个风扇试试   风扇转速达不到了温度也会高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