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吹热CPU芯片可触发正常使用 冷机触发到1。04就掉电

楼主(2014-04-11):
B450  吹热CPU芯片可触发正常使用   冷机触发到1。04就掉电,掉电到等待机状态0。9就不触发了,但用风枪吹下CPU芯片又可以,BIOS 刷过,CPU底没大电容,有大电容位置,加了一个大电容上去还是一样,CPU底旁有4个330的电容,换了还是一样,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刚掉电是0。009,打错了

网友:
3  5 v 的滤波电容

网友: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有解决的吗.

网友:
CPU旁边的大电容换了试试  感觉像电容失容了

网友:
很明显有地方断线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