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显示器自动黑屏 呈死机状 重插电源自动点亮几秒后又出现死机状

楼主(2014-04-11):
如题,戴尔E2210Hc  显示器。
自动黑屏 呈死机状 重插电源自动点亮几秒后又出现死机状。一直重复是哪里的问题,点亮的时候屏幕上有白色竖线,距离相等。

网友A:
驱动板硬件或程序,电源带负载差,其他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硬件或程序,电源带负载差,其他没了

谢谢啊  我拆开看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大一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硬件或程序,电源带负载差,其他没了

竖着的等距离白线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白线    看看你屏线   插好没  重插下    不过   你这问题  明显是     图像管理芯片    的问题     换个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帖子说是驱动板上面的三个电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