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做台式机主板为什么总是变形啊?

楼主(2014-04-11):
这几天做了几片台式机主板,仅仅就是加焊一下,结果板子严重变形,芯片底下的锡球都出来了,大家说说都有什么 高招能不让板子变形吗?

网友:
是你BGA的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温度设定太高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我都敢搞 说说你温度曲线在设的?

网友:
板子本事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应是预热时间不够,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的BGA机的底温不均匀

网友:
温度的问题,

网友:
底部温度不够,上部太高了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BGA啊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温度问题 曲线要设置好哦

网友:
多放在上面冷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