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4-11):
联想G470(LA-6751P) 跑到0。5A 掉电, 检测无CPU供电,

测7脚,22,23 供电正常。24脚为0V 。CPU 要有供电,就必须得到桥发出的PROCPwrgd.
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去哪里测这个PROCPWRGD信号。
图纸也知道这个信号,由桥发出,通过R26 R27分压送给CPU 。

LA-6751P 这个主板电阻没有标号,还没有点位图,那应该怎样去找这两个电阻。如果去测PROCPWRGD 这个信号请大家提点一下。
最后把桥拆了,找AY11这个点。不会找大家能帮忙看一下那个点是AY11吗?

补充内容 (2014-4-12 09:52):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isl%2B95831

补充内容 (2014-4-12 09:56):
看看上面的网址的贴子就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4-4-12 18:47):
一群人看个求助贴子,有几个真正回答的?基本是看笑话的。操,这有什么好笑。少装点能死啊。不懂就问这也不丢人。我最烦就是不懂装懂。屁眼里插扫除,硬充大尾巴狼.有个毛用.HM65主板,CPU必须收到桥发出的CPUPWRgd

补充内容 (2014-4-12 18:52):
测SVID 无波形,肯定要考虑收没收到PROCPWRGD。把24脚电阻断开,CPU有1。08V供电.这说明芯片及外围是好的。只能考虑桥为什么没发出procpwrgd. 测了桥周边的电感都有电压。晶振也有波形,就没有测BIOS的波形。

补充内容 (2014-4-12 18:55):
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不干桥干什么?我只是想找这个procpwrgd这个点。问问这个桥上怎么找这个点。你看看你说的有几个是回答的。都是在看笑话的多。少装点大尾巴狼.能死啊.

补充内容 (2014-4-15 09:58):
已经修好,图片在24楼。换桥解决

网友A:
你真牛逼,把桥干了找到这个点风险也太大了吧,何况没桥了怎么测啊,不如直接示波器测有无svid再去考虑桥

网友(点评):
兄弟,HM65的主板,CPU必须先得procpwrgd ,才会有SVID 。

网友:
太强悍了,直接拆桥找点

网友:
楼主,你既然拆了桥,就换个新的上去看看,用不了找点

网友:
这种方法风险也太大了点吧,呵呵。

网友:
楼主你太牛逼了, PG不是3脚啊, 在说了没出来CPU供电,掉电    去那桥的PG和总线PG比较来下?

网友(点评):
你们不用问我为何拆桥,就直接告诉怎么找这个点。不懂就问,懂就回答。别说没有的废话。看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isl%2B95831

网友:
太大了。。。风险

网友:
感觉和桥的关系不太大哦

网友:
楼主厉害 为什么CPU电压不出 会跟这个PG有关呢 PG不是电压正常后才会发出的吗?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你们不用问我为何拆桥,就直接告诉怎么找这个点。不懂就问,懂就回答。别说没用的废话。看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isl%2B95831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发错版块了,这也是维修经验??

网友(点评):
这个维修经验学不得

网友:
楼主为什么直接去查PROCPWRGD这个信号了,在这个PG信号之前还有几个PG不知道你查了没有,还有BIOS资料是不是正确,25M晶振是否起振,如果都正常,你要找这个点其实可以反过来查吧,从CPU引脚AP33去找到R26 R27,找到R26另一侧再去扫PCH的AY11这个点,再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个相同的PCH的点位图去找那个点

网友(点评):
我把24脚那个接地电阻拆了,CPU供电就有了,1。08V 可以肯定就是PROCPWRGD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关键就是没找到点位图,没办法找到R26 R27

网友:
不能从别的地方测吗 这样测还不如直接换个好的上去 不行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点评):
一个是CPU座,一个是那两电阻。关键找不到这个电阻,没点位图

网友:
换个桥  不行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
牛人啊    高高手

网友(点评):
你也比我强不了那去,你也是屁眼里插扫除,充大尾巴狼

网友:
你们不用问我为何拆桥,就直接告诉怎么找这个点。不懂就问,懂就回答。别说没有的废话。看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isl%2B95831

网友:
用其他板子参照啊 有点位就行  广达  纬创 这么多   对应找PG 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楼主你太武断咯,就查了供电开启信号就把桥给干了,哎,悲剧啊!

网友(点评):
看看这个贴子,你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isl%2B95831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288&highlight=isl%2B95831

网友(点评):
你应该仔细看一下再说,7脚就是开启已经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牛逼,把桥干了找到这个点风险也太大了吧,何况没桥了怎么测啊,不如直接示波器测有无svid再去考虑桥

那procpwrgd 后面的信号不就是svid吗,如果svid有了不就证明procpwrgd有了吗?若没有再去考虑桥

网友(点评):
关键SVID 无波形

网友:
这是去年广达工程师做了各项测试之后总结出来的,楼主不知道有么有查过其他的条件,不出PROCPWRGD就直接干桥不查其他条件,我觉得有点武断了,找不到点希望换PCH能好,要不然可亏大了

网友:
很哈哦 直接拆桥找点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是透彻思路明朗简单易懂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太牛逼了

网友(点评):
牛逼不牛逼得比你强点,做个桥对哥来说,不算什么,

网友:
换桥后故障解决。

网友:
     22   23   脚是19v   啊       看图纸有一个0欧的电阻。。。量一下是不是电阻坏了。。。。 不行就直接拉个充公共点拉个19v到0欧的电阻上啊

网友(点评):
22脚5v 23是19v

网友:
桥都拆了干脆换个新的上去试试,还找什么点啊

网友B:
厉害,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最后解决没有

换桥解决,就是桥没发CPUPWRGD。

网友:
楼主脾气好大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那个补充贴,这样的经验很有必要,可以省去好多麻烦

网友:
20楼的示意图很好,这样会让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 高手,屌丝们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我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是不是芯片没发出CPU_CORE信号吧 所以没有PWERGD 没供电所以没有好信号 好信号是在有供电后才产生的 重点查下供电那路吧 桥都干了 那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C:
可以找个点位图啊,没有的话找我

网友:
我去   同样的问题    我可不想拆桥

网友:
牛,无可不敢上来就干桥,不过碰到过cpu缺电压刷bios好了的

网友(2014-06-25):
以前就修过   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应该主要是查CPU供电模块,这款机器CPU供电芯片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点位需要倒着找,一般不是桥的上边会有字母和数字标记的吗,A B C到Y完了后就是AA AB AC然后到AY,以前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gbm的南桥横竖只有28个脚位,26 个字母数玩后就剩下AA和AB了,然后我在图纸上看到一直是到AH 的多了6个排,然后我想可能是中间少字母了吧,不科学,但是我还是从AH,倒着数,反正Y后边的AA到图纸上能找到的两个字母的肯定是不少的,这个我已经确认过了,不一样的机器不一样,但是A B C 到Y中间的字母少了什么字母,为什么少,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个不是5V转换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换CPU了没啊

网友:
感觉学习 技术不怎么样,但是感觉风险挺大的 ,呵呵!楼主加油

网友:
一般就是桥或者BIOS的事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个点位图啊,没有的话找我

有点位图,G470-LA-6751P的吗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这样就拆了啊,不小心变形了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