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惠普CQ40从触发不显示到不触发再到成功亮机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4-11):
牌子:惠普CQ40
版号:LA-4111P
芯片组:AMD集显。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机器说显示不了,接下机子,仔细看外观和通电触发却是是不显示,然后告诉客户今天比较忙,明天过来拿机器顺便也给客户报了价格,客户走人。
一小时后,拆机目测主板南桥被动过,还留下助焊剂的痕迹脏兮兮的,洗干净后再次通电看看电流以确定大概故障,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通电既然电源指示灯不亮了,当然也不能触发了,
见鬼了,清洗既然把主板洗得不触发了,人家是清洗后可以触发了,我确把故障扩大了,此时心里有点不爽想咬自己一口,此时深呼吸想着别急,别急慢慢来,于是放下主板听了一首歌,放松下,回头想既然这次不触发那就按照不触发方法修,通电测待机电压,3V 5V正常,开机芯片的供电脚9 22 33   96  111 125供电脚都正常 ,再EC晶振两端也有0.260.65的压差。。。
ECECRST#也有3.3V的电压,
我们直到ACINLID_SW#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触发的,所以继续测AC_IN也有3.3V的电压,LID_SW#也有3.3V
到了这步,根据时序可以知道按下开关键应该是有一个高低高的触发信号发给EC的,因为这个触发信号是在EC检测ACINLID_SW#信号前就得到了的,所以ACINLID_SW#正常,那么触发信号肯定正常,所以我就没去测了,直接测EC是否发出PWRBTN_OUT#SB
经过测量此信号没有跳变一直高电平3.3V,,嘿嘿就你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杀了你再说,拿起疯抢10多秒把KB926QF C0的开机芯片吹下,拖干焊盘,涂点助焊剂换上另一个EC,满怀信心的通电,。。。。。。。。。。怎么了,还是不亮,难道我换的EC是坏的,再换一个,还是一样,再来一个还是不亮,这是怎么了,怎么那么背,换了三个都是坏的,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带着最后的希望拿起镊子看着这个EC不爽在它的引脚上轻轻划了一下,咦,,,,,,,,,,,,,,,,发现新大陆,有四个脚怎么那么轻易就华“出轨”了,拿起放大镜仔细看既然是腐蚀的,运气怎么那么好,拿了个腐蚀的,此时新的希望燃烧起来了,再次拿起烙铁装一个新的上去然后认真仔细观察各个引脚是否接触好,然后上BGA烘北桥,几分钟后装机通电哈哈哈。。。。。。。。亮了,按开关一路狂飙,,,,出现如下场景
由于一拿到机器就想直接进入“主题的”嘿嘿但是由于运气问题把EC烧了,所以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由于时间关系没拍腐蚀的EC,请给位大神给意见写的不好请见谅。
总结: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细,观察,思考,还要大胆猜测,大胆替换,
慢慢来,千万不能着急。同时还要对时序熟悉才能更快速排查故障。

网友:
估计上家是个桥工……
维修要多测量再测量最后才能动烙铁

网友A:
CQ40 AMD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 AMD的问题比较多?

下次记得吧图片一起传上来

网友B:
楼主你也太狠了,一下换那么多IO,。。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也太狠了,一下换那么多IO,。。

当时就觉得是EC坏了,心里只想着换到好为止

网友C: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呀,换了这么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呀,换了这么多才好

那天有点背,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所以换EC也不顺。

网友D:
5供电2时钟1抚慰,ACIN 和SW#后于开机信号,lz是熟练工啊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图片已经在编辑中了但是上传时候上传不了,大神门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供电2时钟1抚慰,ACIN 和SW#后于开机信号,lz是熟练工啊

你这是讽刺我呢还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讽刺我呢还是啥啊

说你技术熟练有讽刺意义吗

网友F:
这机器一般都是桥的问题,电压都正常,做桥还搞不定基本都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一般都是桥的问题,电压都正常,做桥还搞不定基本都换板子了。

做桥时候小心仔细点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换这么多个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