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怪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4-04-11):
今天接到一台HP-4431S,客户说听歌有杂音,先做了个系统,不行,拆了,换了个喇叭,还是不行,最后我把独显切换成集成的,杂音没了,但是一切换独立显卡就有杂音了,驱动从官方下过,难道说独立显卡出问题还能造成杂音吗,求高手解答
显卡

网友: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还有这样 的呀,是什么情况。希望有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啊????

网友:
有没有把耳机等设置为静音啊?

网友:
独显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带不动 查滤波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