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4-04-11):
接一客户联想E40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把内存拔插不行,再换条内存还是不行,这种机器以前修过,都不好搞,于是直接给客户报价,修好400元,客户同意了,把机器留在这里留下联系方式就走了,拆开主板一看是个独显的主板,给检测是内存不过,CPU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再看显卡是ATI,的,北桥是AMD的216-0752001这种北桥最容易虚焊,以前搞过不计其数,但怀疑归怀疑,最好还是拿出证据来再动手,于是用万用表打显卡和北桥中间的藕合电容的阻值,结果有重大发现,有个藕合电容靠北桥那边阻值无穷大,事实证明,就是北桥虚焊了,但这种板子桥下都是灌了胶的,不好拆,拆不好就要坏板,于是先用一块IBM的料板练了下手,然后再把好板北桥旁边的显卡,显存及CPU槽的上下两面都用锡泊板贴了三层五层,再放到PGA台上加热,直至加到255,再用镊子以北桥的一个角为突破口翘开,再把北桥拿下来,待板冷却好,用烙铁小心翼翼的把焊盘上的焊和胶刮掉,发现没有掉点,旁边的芯片也没有伤到,最后再把一个好的北桥植珠再焊接上去,开机显示成功,大功告成,此机修 复!

网友:
你都换了NB,不算虚焊

网友:
这种黑胶的都 不好做BGA,还是要多锻炼BGA

网友:
黑胶有温度曲线也能成的。

网友:
我发现你的BGA怎么设置到255度?是不是太高点了  我的卓茂590的最高230设定值。做有胶的一般加焊到217过10几秒就停  一般都可以做好!然后把散热做好一点就行了

网友:
楼主直接加焊不可以啊?

网友:
230度不会融化吧,255度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我的是卓茂R590的焊台,取有铅的芯片温度是225,取无铅的温度一定要到245再等10秒左右,如果取IBM这种灌了胶的温度更高些

网友:
我师傅上BGA后,顽固的部分直接在上风枪,就干下来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爆珠挺多的

网友(2014-07-11):
直接加焊不可以啊?

网友:
黑胶的直接可以加焊

网友:
黑胶可以加焊,不算虚焊

网友:
应该先加焊试试嘛

网友:
230度不会融化吧,255度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像这种灌了胶的显卡和北桥一般都可以重值的  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加焊返修快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