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自动上电-掉电 缺电压?

楼主(2014-04-11):
HP 431 板号:RC6F32064JH1

屏碎,AB壳全坏,惨不忍睹    标准的家暴。
通电,电源灯闪下就灭掉了  然后再闪。。。。。。拆机:
通电电流 0.026 自动上电 0.125  掉电,3秒钟又自动上电。 往复也~
按照高人指点:掉电第一个要查的是各个大电感是否短路,各转换电压管是否短路。。第二那个电压没出来,那个没出来就修那个,一般是3/5V,内存,桥和总线,显卡,CPU供电这个顺序。。

一步步排查,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南桥 C6:PLTRST#     0V.  导致US4 :4脚  无输出。  看来问题出在这了 。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弱弱的问下:然后我该什么办   也不早了,睡等高人指点。不知道思路对不对,绝对的新手,望不吝赐教。

奉上图纸

网友A:
这么晚了还没睡  、厉害啊!
供电都没出来 复位肯定不会有的啊 !这个电压感觉像是ec 跟桥 你先加焊一下ec 看看  具体这个不好说啊 !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先把供电查完再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还没睡  、厉害啊!
供电都没出来 复位肯定不会有的啊 !这个电压感觉像是ec 跟桥 你先加焊一下ec ...

最近生意不好, 多研究下。

按照你说的,没EC  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  各路电压 以标记出来 ,可有思路?

网友:
摔得机器,先下桥看看桥下面怎么样了,掉点太多的,直接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先把供电查完再查时钟

图纸以补充,两个电压没出来  帮忙分析下

网友:
en   我同意楼上说的 下吧桥下了  看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板有没有严重的变型,桥有没有翘起,若有的话就不要修了,别浪费时间

网友:
电压没上全

网友:
别修了 估计 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