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卡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1):
看到网上有很多Z360卡LOGO没搞定的例子,今天维修好一例特发些贴。
1确定内存没有问题,检测外围USB接口,SATA接口及SATA时钟,顺便测了时钟芯片各路时钟输出没有问题
2检测到显卡PCIE有一对耦合电容在显卡这一边不通,肯定的说显卡这边已经出问题
3看到网上有贴说这个机器可以取了显卡不用只用集显,于是取下显卡试还是卡死在LOGO,键盘等不起作用。难道是南桥电路出了问题,查了两个小时没有找到问题,至于换南桥及刷BIOS没有去做,因为这个机器以前我有一次没有维修好这些都做了还是不行,还有看到网友也做过也没有做好。
4显卡取了后无意在发现显卡中间有突起的地方,用高倍放大镜看板上有的地方的确是突起来的,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说不是我取芯片温度出了问题。
5将用户原来的显卡织好球上机,发现那对与显卡不通的电容原来本来只有一个不通另一个是通的,这时变成两个都不通了。难道是板层断了。不对,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个开机的,上面的条码都没有动过,不过在撒胶纸时发现这个机器当初出厂时就是一个返修板,有的地方在工厂修过的。
6换一个显卡芯片再测那二个电容已经正常,试机不再卡LOGO.

经验:1 网上有的网友说的这个机器可以取了显卡只用集显的做法是不可信的,取了显卡只是机器能显示但是会卡LOGO.
           2 我觉得这个板子出厂时线路设计和板子用料上可能哪里有问题,显卡芯片下面那时是不平的,而且一加热发线有的过孔线的地方上的绿漆l有裂纹,我确定我的BGA技术是过了关的。我想很多人没有修好卡LOGO的原因与主板工厂的生产工艺有关,还有这个板很薄,显卡那个散热器的拉力也不小,这个机器运行中温度是比较高的,长期高温加上板子很薄再加上散热器的拉力,显卡及CPU周边元件及板层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做BGA时把显卡放好后轻轻压一下就知道板子上不平。
        3还有就是,不知道是我这个机器出厂就是返修板的原因还是本来这个机器就是这样,那就是很多元件一加热后居然好象出厂时那些地方就加了不少焊膏。

网友:
楼主牛逼啊!显卡居然导致卡LOGO啊!发现联想的本本做的很垃圾啊……

网友:
学习了,下此遇到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个经验值得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电源是在那个地方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受益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2014-07-18):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