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屏幕显示下移

楼主(2014-04-11):
接到一台联想E420的机器,开机白屏,直接拆机换了另一块超薄屏,有显示了,以为没问题了,但进系统后发现整个屏幕下移了一两行,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了一个系统还是一样,后来进CMOS设置也是有这种问题,现在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屏线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哪位朋友有碰到这种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另外说明一下,不是任何一片超薄屏都有显示的,有的屏换上去是白屏。

网友:
估计PCH的问题

网友:
那只有外接  查显卡了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问题

网友:
你的屏不匹配不???

网友:
屏线会影响这种问题,撕开看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