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头都大了,

楼主(2014-04-11):
开始是内置有声音,因为有进液体,有个电阻有点问题,后换之,外接有声音,内置又没有了,后来拔插一次后内外都没有了,
DELL

网友:
3.5接口换掉试下

网友:
可能是借口短路了吧

网友:
进液体腐蚀啦,清洗清洗!

网友:
问题不大!是音频输出接口问题,换个同型号的就好!

网友:
应该是板子线路腐蚀导致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