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4-04-12):
有个朋友新开了个维修店,要我帮他修一段时间的机。前天遇到个客户拿台联想E40来修,由于当时我手头上在弄另一台机子,是我朋友接待的她,客户是个年轻女孩,进来就说我电脑昨天晚上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了,朋友接过机试了下按下开关后两秒就自动关了,确实是开不了。这时女孩又说到,是不是昨晚我泡脚把电脑放到腿上玩的时候,水蒸气进到里面把电脑弄坏了!朋友也是个老江湖,听她这样说自然也就顺水推舟的一本正经说到,那很可能是的!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想笑了,不就一盆洗脚水嘛能有多大的水蒸气跑到电脑里面,还把电脑弄坏,心想这女的也是傻的可以。我这个朋友有好几年没做维修了,一直都是在卖电脑,所以对笔记本故障不是很了解,他把电脑拆开后随便测了几下就对女孩说这个电脑问题还比较大,要留下来修,可能要明天才能拿了,于是把她打发走了。后来我接手后裸板上电,会自动触发到0.5A电流然后掉到0.07,(没修过这个机,还不是很确定待机电流正不正常)测量3V,5V电压已经出来,(这时忽略了很重要的一步,看到3v,5v电压出来了就没去测量电感阻值)拆掉CPU后上电到0.2左右,有时候不掉电,在不掉电时把板上的各大供电电感都测了一遍,发现PL20不正常,电压只有0.3,。找来图纸看到这里是+1.05V_VTT电压的输出,这个电压是由一个小芯片控制pwm电路产生的,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9脚和2脚是主供电脚,9脚VDDP有5V,2脚VDD只有0.3V,肯定不正常,但是2脚和9脚都是由5V电感电压供过来的,测量2脚和9脚之间的电阻阻值是正常的,测量2脚对地值为0欧了,这时才想起要测量下3V,5V电感对地值,测3V的有一百多,测5V的只有二十几欧,怪不得开机掉电后待机电流有0.07那么大了,原来是5V这边有短路了。看图纸上连接芯片2脚的还有个电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它拆掉看看,拆了后量2脚阻值有一百多了,再量5V电感也有一百多了,心里一阵惊喜,难道就是这个小电容引起的故障吗?接着上电,看待机电流只有0.00几了(三位数显的可调电源)装上CPU后开机测试,电流经过三次跳变可以升到1.几安不掉了。此机到此故障完全修复!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也请各位看官给加点分!

第一次见到打那么多字的。没理由不给分啊!!

网友:
不错 废话一大推 看的累

网友(点评):
我感觉不是废话,很有趣。

网友:
同感,不知所云

网友(点评):
估计没有仔细看

网友:
不错 能修好就行了 不过确实 那个女孩蛮傻的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明白,最后就是因为短路掉电的吗?

网友:
洗脚水给熏短路了 叫她加钱!

网友:
一般客户都不太懂这个东西,有时候得顺着他的意思来

网友:
挣钱了,恭喜了

网友:
这个机器 缺电 后级短路都会掉电 前几天我也修到一次

网友:
这种机器有的就是送钱的,有的不好啃哦

网友:
看图就好     其它飘过

网友:
呵呵,不错楼主又赚钱了

网友:
做维修的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电容容易坏的的

网友:
习惯性的上电前打各大电感阻值

网友B:
思路好,,我现在才入门感觉学起来好辛苦啊

网友:
电容问题。。。厉害了

网友:
哦,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明白,最后就是因为短路掉电的吗?

应该是短路,导致1.05电压没出来,PG 也没出来,EC检测不到HWPG信号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好,,我现在才入门感觉学起来好辛苦啊

慢慢来,坚持下去就会好起来的,我开始也这样!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E40大多是散热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