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 3v 5v都有 开机掉电 本人菜鸟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12):
宏基4733z 3v 5v都有 开机电流上升到0.49 后开始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
自动重启

网友:
该从何下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示波器呢,查啊

网友:
应该是欠压掉电吧 ,查一下上电时各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到cpu电压了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啊,在CPU空的地方加电容看下,会不会掉

网友:
你先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