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00G的硬盘,难道是废了吗?

楼主(2014-04-12):
客户换硬盘之后,把500G的坏盘留在我这里了。当时硬盘用DG扫描,没绿块,红块,装系统能进,只是读盘有时候会很慢。后来,用HDDSCAN扫描,在深灰色块挺多的,绿块2个,没红块。昨天用HDDSCAN的ERASE功能,想修复一下。用了一会儿,被我停掉了,因为在网上查到说HDDSCAN会坏硬盘。本想改用MHDD,但这块硬盘跳线不会设置,盘面上也没有标示,估计客户买到的硬盘,本身就是修过的。随便贴了张标签在上面而已。没办法,又重新用HDDSCAN,直接用erase功能,结果一大早起来,吓坏了,红块两三千个,绿块一千多个,见鬼了。这是啥回事呢,是不是这硬盘真如网上所说,被废掉了。还有得救吗?求指点,从来没修过硬盘

网友:
用低格软件试一下

网友A:
是西数的盘吗,计磁头写功能不是很好,这样修没有用的,还是跑自校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西数的盘吗,计磁头写功能不是很好,这样修没有用的,还是跑自校准把

谢谢。确实是西数的盘

网友:
传言不一定就是真的,砖家不一定就是专家,胡乱的维修,只能越修越坏。
硬盘慢不一定是坏道,固件也会引起慢,比如02模块出问题。
从楼主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个盘只是轻微的故障,本来轻松就可以修好。
现在可以先看看固件是否有问题,再清掉G表,再扫描坏道。

网友:
不会修不要乱修,会越修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