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笔记本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其他没反映。

楼主(2014-04-12):
收到一笔记本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其他没反映。刚开机硬盘灯闪烁说明系统在工作就是不显示,经检查液晶屏没问题,主板与液晶屏连接线和座都正常。后来手摸显示芯片没温升,测量显卡芯片供电正常。以自己的经验首先加焊显卡芯片,用热风枪稍加焊油加焊芯片后,试机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显示芯片是什么? 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一般不都是看可调电源的 吗?????

网友A:
好运气,,,显卡加热就好

风枪加焊能亮 还要上BGA的

网友:
这就是骗分的帖子吧 写的太草率了

网友:
开机无反应是怎么没反应 不触发还是屏幕无显示。要是屏幕无显示还不好判断吗? 开机一会儿后按大小写切换键 大写灯能亮就证明显卡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上图。

网友:
怎么不写电流多少啊  跑马不跑马啊    楼主机器就是一个简单的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运气,,,显卡加热就好

天意哥,你的名字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