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头大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三星4521打印复印表格都很清楚。就发传真表格会有规列少几根(不是整条)线。恢复出厂,调28.8原来33.6.都没用。是啥问题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感觉还是扫描的问题,你分别从自动进稿器,稿台玻璃上复印试试,看复印结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发传真也分别从这两个地方发,看是否结果不同,如果结果不同 应该是 扫描排线的问题。曾经遇到4521 从自动送稿器复印正常,从稿台玻璃复印不正常的情况,换排线后故障排除,因从自动送稿器复印扫描灯是静止状态,从稿台玻璃复印扫描灯是运动状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的确有这个可能滴

网友:
平板扫描/复印都正常。就发传真有问题

网友:
固件,别的也想不到了。

网友:
恩,先试试从稿台和进稿器分别进纸,看情况一样不,然后在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