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 无复位 求助

楼主(2014-04-12):
今天没事从坏主板里挑了一块主板维修。然后左挑右挑。看这块A780L成色不错。好吧废话少说。

CPU供电  :1.08v
北桥供电:1.19v
内存供电:1.85v
PCI B16   时钟供电3.3v     明显不对啊。
PCI   A15    复位电压    0v
南桥我烤过了。    时钟芯片加焊过了。还是不行,给我给我点思路。给小弟我出出办法。      我修修供电还可以,   一修到时钟复位就歇菜了。

网友:
加焊时钟!!为什么不换一片呢!还有时钟的开启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电阻坏了 103

网友:
换一个时钟芯片,不行上BGA 吧

网友:
查下时钟芯片正不正常

网友A:
PCI时钟3.3V是不是不对啊 ?????

网友:
这种电压正常无复位IO要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B:
加焊桥,或者换IO,不行,扔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复位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 时钟芯片 条件都满足了吧 满足了 没有时钟  那就换个芯片 复位 是南桥发出的  不行 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桥,或者换IO,不行,扔

你太牛了,这就扔了,太有钱了。

网友:
但是我换过了,还是不行了,就是在cpu   旁边的103    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时钟3.3V是不是不对啊 ?????

PCI时钟33M电压为1.6V左右!

网友:
查查时钟的供电和开启吧,开启是U的电源IC发过来的

网友:
这种映泰a78 a785的主板和华硕的差不多,有个通病,喜欢坏排阻,我修了几个没复位的都是CPU座哪里的排阻坏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出来了 时钟信号(说明时钟工作条件满足了)你 看一 下时钟芯片与PCI插槽电阻有没有 掉件或者阻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
换时钟,换IO,做南桥!

网友:
可以尝试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这种AMD的NV的有时钟芯片吗???我也搞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也一模一样,  咋没有看到时钟呢???

网友:
查查IO时钟是否正常 1.6V  还有PCI-E的A13 14脚是否0.4V  PCI B16脚有3.3V说明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只是某些模块有问题,需要换时钟芯片,如果集成在北桥的话,就干桥吧。。。。

网友:
是呀,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北桥的旁边有一个14.318的晶振,旁边有一个四方的芯片就是时钟,AMD芯片组有时钟芯片的,NV的时钟集成在桥里……

网友:
应该是电阻....

网友(2014-05-12):
最后用波波测时钟

网友:
多测几个时钟看看,不行,就查时钟的供电,开启信号,14.318晶振,看时钟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