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E1948SX 开机显示 一会白屏

楼主(2014-04-12):
求助 显示一会 白屏
求助

网友:
这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吧屏上的和升压电路有关的原件都换了就能好

网友:
二楼正解,看吧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电压有问题了,重点查屏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 是 LED 屏 更换的话 好换吗

网友:
屏坏了不太好修

网友:
是平坏了把

网友:
我有一个15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听电路板上次次的,好像有漏电

网友:
LED现在坏的还很少吧,没接触过多少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会白屏、驱动板不工作会白屏

网友(2014-11-16):
屏霈了,碰到的多

网友:
我的一个LG的屏也是白也是进来求助的,

网友:
最好是先上和图,便于分析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上次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