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建580G白屏

楼主(2014-04-12):
惠建580G白屏,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亮驱动板供电12V,5V都很低,没有短路,,应该检查哪个部份
电源

网友:
白屏,一般先查屏供电吧

网友:
屏有一个三V有没有。

网友:
看一下屏上的保险丝烧了没有

网友:
查一下 开启信号有吗 屏线

网友:
12V,5V电压低说明页载过重电流太大了,重点查电解有否短路漏电。

网友:
屏供电,另外注意监测下数据线电压

网友:
检查驱动板有没有产生屏供电,有屏供电检查逻辑板栅源驱动芯片有没有-6v的电压VHL。

网友:
查电解有否短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