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掉电 屏幕亮几秒掉电

楼主(2014-04-12):
机器型号:dell  n4110

现象:   每次都自动上电亮机

              不接硬盘    自动上电亮机后   大概到准备从硬盘引导时掉电

                                手动关机后就在开机   就不掉电啦

               接上硬盘    有时候屏幕刚亮就掉电

                                  有时候到准备从硬盘引导时掉电

维修:   ec和sb南桥  bios刷过

              hm67加焊过

求高手指点       指点 !!!!!!  指点!!!!!

网友A:
先解决为什么插上电源会自动上电,我知道部分戴尔 惠普不插CMOS电池的时候才会自动上电

网友B:
不要插开关,直接拉低EC的开关脚位看看

网友:
我这儿一台DELL pp38l到显LOGO后2S就掉电,现在也没找到原因,查的烦死了!

网友:
还是要看看EC的开关脚,测下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为什么插上电源会自动上电,我知道部分戴尔 惠普不插CMOS电池的时候才会自动上电

一开始怀疑过    bios电池装上进cmos设置完重启后    还这吊样

这机器不触发ec  bios是通病     所以干了ec  bios    还这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开关,直接拉低EC的开关脚位看看

排除过    没用       3q

网友C:
我遇到过的都是开关那没压好。导致开关被按死了。每次都在XP引导那断电。

网友:
这里有一款戴尔的,也是不停得重复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的都是开关那没压好。导致开关被按死了。每次都在XP引导那断电。

我的开关拔掉也不行

网友D:
内存座子方边有一个场管  把它换一下  它容易变阻止

网友:
还看一下IO芯片的PWD 脚有没有3.3V

网友:
把外设去掉看看

网友:
单板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E:
感觉还是南桥  换过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座子方边有一个场管  把它换一下  它容易变阻止

通病?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南桥  换过时了吗

桥    上家换过啦         不能又换个坏的上去吧!

网友:
自动上电肯定是有问题的  先解决  解决了 有可能机器也好了

网友:
是不是某个PWM芯片虚焊了

网友(2014-07-31):
刷个EC BIOS看看,DELL机器掉电很是刷EC BIOS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