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 EC进水修复案例。

楼主(2014-04-12):
Acer LA-7912P.pdf
LA-7912P 客户送机 为不开机,查 EC供电没有,查公共点电压,有的 再查3\5V电压 查PU5相关电路
发现无3\5v主电压产生,查芯片线性电压产生脚 8.17脚也无,换芯片 51125A,手头没有51125A
就用51125代用,线性电压3、5V产生,主3、5v还是没有,此时51125 1\ 6脚电压为0V ,没有开启电压
开启电压受控于PQ20 场管,PQ20受控于PQ21 PQ21受控于 MAINPWON 与 EC_ON ,由于收到机器为进水机
进水部位为EC ,怕进水氧化断线,拆下EC 用放大镜观察PCB , 发现EC 119引脚断线,就是EC +3VLP输入脚。
重新把EC焊接上去,开机OK.
不开机
芯片

网友(2015-03-23):
进水机子不好修的就是断线太多了、

网友:
写的好简单呀!是断线引起EC供电不足,从而EC没有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思路清晰,完全按实地培训一步一步来的,有维修方向

网友:
简单明了,赞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
有的看不见的那种就要操蛋了。。

网友:
一看就懂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