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580U 刷长城M1931 1932的程序没好过一个,求解释

楼主(2014-04-12):
如题,M1931或1932 灯管亮,黑屏,换驱动板就好,下载的程序都刷了好多,都没用,是不是580U不给力,还是芯片坏了,要换芯片刷,没刷过一好的
芯片
黑屏

网友:
长城的程序是通病,我刷过好多个,这个机器 有好多版本的, 屏不一样,不过好像程序可以通用,我是用RT809 刷的,要短接3脚跟8脚,拆下来刷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