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问题小锦囊之解决IE常见故障

楼主(2014-04-12):
浏览器问题小锦囊之解决IE常见故障
1.发送错误报告
【故障现象】
在使用IE浏览网页的过程中,出现“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信息提示。此时,如果单击“发送错误报告”按钮,则会创建错误报告,单击“关闭”按钮之后会引起当前IE窗口关闭;如果单击“不发送”按钮,则会关闭所有IE窗口。
【故障点评】
这是IE为了解用户在使用中的错误而设计的一个小程序,不过我可不想当微软的“免费测试员”,更何况每天它都会面对成千上万的报告,谁知道有没有在意我的报告问题呢?
【故障解决】
针对不同情况,可分别用以下方法关闭IE发送错误报告功能:
①对IE 5.x用户,执行“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在列表中选择“Internet Explorer Error Reporting”选项,然后单击“更改/删除”按钮,将其从系统中删除。
②对windows 9x/Me/NT/2000下的IE 6.0用户,则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在右侧窗格创建名为IEWatsonEnabled的DWORD双字节值,并将其赋值为0。
③对windows xp的IE 6.0用户,执行“控制面板→系统”,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单击“错误报告”按钮,选中“禁用错误报告”选项,并选中“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2.IE发生内部错误,窗口被关闭
【故障现象】
在使用IE浏览一些网页时,出现错误提示对话框:“该程序执行了非法操作,即将关闭……”,单击“确定”按钮后又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发生内部错误……”。单击“确定”按钮后,所有打开的IE窗口都被关闭。
【故障点评】
该错误产生原因多种多样,内存资源占用过多、IE安全级别设置与浏览的网站不匹配、与其他软件发生冲突、浏览网站本身含有错误代码……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需要耐心加以解决。
【故障解决】
①关闭过多的IE窗口。如果在运行需占大量内存的程序,建议IE窗口打开数不要超过5个。
②降低IE安全级别。执行“工具→Internet选项”菜单,选择“安全”选项卡,单击“默认级别”按钮,拖动滑块降低默认的安全级别。
③将IE升级到最新版本。
可使用以IE为核心的浏览器,如Maxthon。它占用系统资源相对要少,而且当浏览器发生故障关闭时,下次启动它,会有“是否打开上次发生错误时的页面”的提示,尽可能地帮你挽回损失。
3.出现运行错误
【故障现象】
用IE浏览网页时弹出“出现运行错误,是否纠正错误”对话框,单击“否”按钮后,可以继续上网浏览。
【故障点评】
可能是所浏览网站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IE对某些脚本不支持。
【故障解决】
①启动IE,执行“工具→Internet选项”菜单,选择“高级”选项卡,选中“禁止脚本调试”复选框,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②将IE浏览器升级到最新版本。

浏览器问题小锦囊之解决IE常见故障
本文由:azgho.com编辑

网友:
虽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目前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想问一下用浏览器的时候老师出现安全协议的小窗口该怎么办?而且每次打开一个网页就跳出来一次 ,虽然可以把弹出来的窗口关掉但是老是跳出来真的很麻烦。

网友:
是不是就一句话就能解决  更换浏览器就OK了?

网友:
多用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手动删除 ie 不破坏以前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