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卡看我的盘砍头报错 怎么办?

楼主(2014-04-12):
高手进来卡看我的盘砍头报错  怎么办

如果刷单头的rom、 还需要刷其他固件嘛??

刷完单头rom  还需要做其他什么 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最好能远程   qq  276915517

网友A:
刷好单头ROM,再检测固件是否有问题,有坏的固件,就写好。

网友:
这个软件是什么啊!可以修复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好单头ROM,再检测固件是否有问题,有坏的固件,就写好。

罗工   请问可以单独写某一个模块吗 ???菜鸟一个     通刷固件刷不进去  除了0001  全打叉    希望有人做一个详细一点的教材     说砍头的 光说如何砍头   看完头再如何处理 没人做教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罗工   请问可以单独写某一个模块吗 ???菜鸟一个     通刷固件刷不进去  除了0001  全打叉    希望有 ...

先备份固件,再做46,再回写固件,再开SF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备份固件,再做46,再回写固件,再开SF  试一下

亲  我不懂怎么做46  你明白的话可不可以加我qq   给我远程搞一下  qq  276915517

网友:
写完01要初始化一下,才能写其他的模块。应该好好看看基础教程再弄,小心弄残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工   请问可以单独写某一个模块吗 ???菜鸟一个     通刷固件刷不进去  除了0001  全打叉    希望有 ...

可以写单独某个模块,能写0001,其它模块应该也能写,或者格式化固件区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单独某个模块,能写0001,其它模块应该也能写,或者格式化固件区再写。

这几天正在学习当中  会整了以后也自己搞个教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