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更换显卡mos管成功一例

楼主(2014-04-12):
一、显卡损坏过程一次在显卡还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摸了一下显卡背面,感觉手一烫,机箱内就开始冒烟了,急忙拔电源。
镇定下来仔细一看,显卡的6pin电源线都烧焦了,发出刺鼻的塑料燃烧味。
还好用的是两个大4pin转6pin的电源线,遂更换一个有6pin接头的电源。重新开机,按下机箱开机键,机箱灯一闪立刻又断电了。
心想这下完了,搞不好电源或主板都坏了。
找了一块好的显卡换上去,正常开机进入系统。还好,除了显卡外,其它配件都没坏。
ps:血的教训啊!!以后断电前千万别碰能导电的地方啊!

二、确认问题
上网查了一下,电源的这个反应应该是短路引起。即显卡电源接头中存在短路,使得一开机电源就侦测到短路,立即停电保护了。还好电源有这个自我保护功能,否则又要损坏其它配件了。
拿万用表测量显卡电源接头的六个端子,如图1所示。
图1

发现坏显卡是有问题的,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好的显卡正极和负极之间电阻无穷大,即不连通。3个正极(4、5、6端子)互相连通,两边的2个负极(1、3端子)互相连通,中间一个负极(2端子)与其它各端子都不连通。
而坏的显卡除了2端子与其它各端子互相不连通外,其它各端子之间电阻都为零!
所以电源一旦启动,正负极之间就短路了。
网上及论坛上搜索了一番,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很多网友肯定的认为是显卡的供电mos管被击穿了。
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了,在这里就一并感谢这些以及下面提到的、乐于助人的热心网友!

三、确定损坏的零件
既然这样,反正显卡已经坏了,干脆死马就当活马医。
论坛上问了mos管的长相,并查了一些资料。
显卡右侧共有9个mos管,如图3所示。

图3

其中编号为2、3、5、6、7、8的mos管,上面的字样是“K0303 8A1”;
编号为1、4、9的mos管,,上面的字样是“K0305 7M1”。
网上查了一下,这两种mos管都是LFPAK封装的,如图4所示。

图4

用万用表测量,结果如下:
编号2、3、5、6、7、8的mos管(K0303)结果一致:5脚——4脚,(1、2、3)脚——4脚之间电阻都是4.85kΩ,5脚——(1、2、3脚)之间电阻大约是0.8Ω。
注:1、2、3脚是连通的,如图4,以下不再重复说明。
编号1、4、9的mos管(K0305)结果出现不一致。
4、9号mos管:5脚——4脚,(1、2、3)脚——4脚之间电阻都是无穷大,5脚——(1、2、3脚)之间大约是6kΩ。
1号mos管:5脚——4脚,(1、2、3)脚——4脚之间电阻是3.2Ω,5脚——(1、2、3脚)之间大约是0.2Ω
所以,结果已经很明显,1号mos管被击穿了。漏极(D极)和源极(S极)之间的电阻是0.2Ω,这里面还包括万用表的接触电阻,所以实际电阻应该接近于零!

四、更换mos管
论坛上求了一下mos管,不过没求到。
遂找了一块坏的主板,可惜没找到相同封装的。拆了一个3脚封装的mos管,试试看了。
图5是更换mos管前后的对比:

图5

焊工很不行,呵呵

不过郁闷的是,这个换上的mos管太大了,原来的散热器装不上了。
就装了个闲置的cpu风扇!如图6.样子难看了点,呵呵!

图6

五、测试
装到机器上,正常开机了!
图7是试机照片。

图7

目前鲁大师测试没问题,测试结果如图8.

图8

六、其它
装了cpu散热器总感觉有点危险,因为cpu散热器太重了,显卡的pcb板有点变形。如果有好心人,请给个LFPAK封装的mos管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有没有版友知道,显卡上面一个电容的正负极呢?如图9所示。换上个主板上拆卸下来的点解电容可以吗?

图9

补充内容 (2014-4-13 10:56):
补充一点:拆掉那只1号mos管后,这个显卡也是可以装上启动并进入系统的,只是时间不长,没几分钟显示器就会黑屏。这个显卡是3相供电(网上查好像是2相供核心,1相供显存),我估计是缺了一相电,导致核心供电不足。

修个12V短路而已

网友A:
这个贴片电容好像不分正负,电解电容有正负的。好像不能用。

网友:
拆件大把的是,笔记本料板上有,新的主板上也有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没有极性的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不分正负极。不能用电解电容换。  换的话 找个头差不多大 颜色差不多的,应该也是滤波电容。
楼主的散热做的 真是高端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片电容好像不分正负,电解电容有正负的。好像不能用。

哦,谢谢指点。
看来我又得补充些电容方面的知识了。很多东西已经还给老师了,呵呵。

网友:
楼主利害,全是网上查的,就能修好,我们是专门学的,还是一般的水平。不过,你一说情况,就猜到是瞬断了。主板的CPU供电,也会这样。就是P4头。

网友B:
笔记本板上很多那种MOS管的,去拆个来,你这样搞风扇肯定不行。

网友:
还是装回原来的风扇吧,如果实在找不到那个管子,还是用回你这个管子,然后固定在扇热片上,用云母片做好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太强大了,这种用风扇方法自己的电脑用还可以,给客户的就不行啦……不好看

网友:
把接口烧了也敢换了接口直接上电,楼主强人一个,不去查查其他地方,一般烧到这个份上肯定要烧掉显卡上的某个东西

网友C:
DIY高手。运气也够好的,只烧了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板上很多那种MOS管的,去拆个来,你这样搞风扇肯定不行。

我前两天还真去试过。找了个笔记本主板上的八脚封装的mos管,大小和坏掉的那个差不多。
原装散热器是能装上了,不过不幸的是开机后总是死机。
换上的笔记本mos管参数查不到,我估计应该是某些参数不符合要求。
换上那个大个mos管后,又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IY高手。运气也够好的,只烧了MOS管

是的呢,运气真不错啊。碰巧被我修好了。
我刚才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显卡(8800gt)是2相电供核心,1相电供显存,但是pcb板上明显预留了另一相供核心的电路,如图所示。
如果把缺省的零件加上去,能不能变成3相电供核心呢?
不知道版上高手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只能说明很NB   顶起

网友:
呵呵,很不错啊这样修,而且还思考维修后的事情

网友:
电容有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你上面说的是无极性电容,有极性的有标识的,你说的那MOS管在笔记本上多的是,去电脑城要一个就好了撒

网友:
贴片不分+-

网友:
注意其他mos的散热。。。

网友:
好山寨的显卡散热器,牛

网友:
这个风扇改的就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呢,运气真不错啊。碰巧被我修好了。
我刚才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显卡(8800gt)是2相电供核心 ...

不只是加这里的,还要看芯片出来的控制,反馈等等

网友:
原风扇不仅给GPU降温,还给内存颗粒降温,改的风扇没有给内存降温,用的时间长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太牛,你的贴图很有针对性,我的9800GT公版,和你的8800GT主板一样.昨天也是开机马上断电,学习你的帖子找到问题关键了.' K03O3  7J4'   短路两个,不知道是多少安的,用多什么样的替换.

网友:
你这个GPU散热器太屌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电流不够,用两个ms管并连使用。

网友:
我只能说我天朝人民的智慧是伟大的

网友(2014-05-12):
我觉得变成3相电供核心需要相应的驱动ic

网友:
  MOS管的资料什么的,都会查,都会换了。反到是这么简单的无极性电容都分不清。有点郁闷。。。

网友:
加多一相是可以但你要看下你的电源块是否支持

网友(2014-06-28):
贴片电容不分极性,只分大小、色

网友:
没有符号的贴片电容无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