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看一下蚋众的显卡

楼主(2014-04-12):
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显卡。550烧供电管。型号是一个M3014D加两个M3016D为一相。总三相供电。平时用没有问题。一开古墓丽影9才进画面就黑屏。一查供电管M3014挂了。换了一个。再试古墓丽影9。没换的那个又挂了。现在板上现个M3014D挂了。不知是卡问题还是管达不到电流呀。这图什么上呀。上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上图。能看到嘛

网友:
大部分情况换电源管理IC。

网友(点评):
要是换了,还是烧版主,接下来,该怎么搞,需不需要整 GPU

网友:
我的上管全换了上去。玩了几分钟墓丽影9。边上靠的两个电容热到能掉下来。哈哈。看来得换管理IC了。可是这个IC我没有。唉。淘宝的这个IC好贵哦。啥办呀。报废了嘛。

网友:
放一旁等吧,等有芯片了,再换。
或者买一批芯片。多换几个就挣回来了。

网友:
我也有2个映众的 是GTS450

主供电IC坏了   可见映众垃圾程度.........不言而喻

还没定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