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无待机3-5V

楼主(2014-04-12):
昨天接太联想E430的笔记本,故障为不触发,不充电。
拆机检测3V5V待机电压没有,测VIN为1.5V,接电源待机0.04看这里为VIN有短路, 网上找图纸对照,

网友:
这个主板正常加电后3V5V直接就该有的

网友:
这个都成通病了!!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期待修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A:
碰到过 EC坏的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 EC坏的不触发的

EC坏的话也会出现不触发的 这种情况有的机器会出现的

网友:
这机子的EC事带程序的。

碰到好几台了,EN没电压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电容短路了,对吗

网友:
要碰到这种机器不触发,那就自认倒霉吧!大部分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没修过E430,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E430的通病,我还没修过呢。不过CPU滤波到现在还有,充分说明厂家多省钱来了。

网友B:
现在手上有E430无3 5V主供电也不短路请大家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上有E430无3 5V主供电也不短路请大家指点

检查3V5V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然后检测3V5V的后级

网友:
E430 和E420 3,5V  一样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3V5V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然后检测3V5V的后级

谢谢,我手上两台E430,现在问题都查出来了,一台是像你说的5V轻微短路,查出CPU供电芯片烧了,温控芯片烧了,CPU风扇的供电短路。这台是别人修过的机器。另一台开机电流0。09掉到0。05是系统供电的3。3V后面有个PQ802的输出部分,跟芯片临着的一个小电容短路造成的,3。3V后面短路所以开机加上不电

网友(2014-05-13):
有图  ,有注释 。很不错。

网友:
很祥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