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场管烧焦,不知如何修复烧毁主板的位置

楼主(2014-04-12):
客户拿一本子 联想G480的 板号LA7981P的主板,拆下主板一股很浓的烧焦味,但已看不清元件是型号,大概猜测是场管。清理了一下主板,发现主板都被烧毁了,本人还是个小菜 现在不懂能不能修复得了这个烧坏的地方,请高手们指点 。修复好,旁边的小元件也不懂是什么,请高手一起解答

网友:
管子下面基本没线,把短的地方刮开表面线补好就行

网友:
现在只有当做管子下边没线修修试试

网友:
查了一下图纸好像是PQ901 cpu供电上官

网友:
短的地方刮开表面线补好就行

网友:
给你图纸,慢慢找吧,祝你早日修好..........!

联想G480 LA-7981P.pdf

网友A:
烧的原件是 PQ901不 ?
修要注意 刮净烧糊的地方 注意连线

网友:
这还修它干嘛,直接换板得了,你懂的。。。。。

网友:
换之前 打一下后级阻值

网友:
TPCA 8065场管有什么 可以替换的吗。

网友:
换板子比较来钱快  然后在把这个板修好  这样才能产生最大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原件是 PQ901不 ?
修要注意 刮净烧糊的地方 注意连线

恩,是PQ901的,请教 大侠一下,TPCA8065可以用别的型号替换不

网友:
估计是 限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