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 无1.2供电 艰难维修记!

楼主(2014-04-12):
             来一个维修的 不信你不给我加分!   收到一块MA2-VM无1.2V北桥供电! 不上CPU无供电 上CPU 供电带有波形  不跑码!MOSE管换过!供电IC换过 8282M换过 !  心里直发毛 要换的基本都动过了!
           按照经验,供电的驱动脚位 有波 就像是供电不足一样的波形 。该脚由PU800 PIN 14  控制 PU800 的14脚同样有波形 开始以为是震荡电路导致波形
换掉电容电阻 还是一样的波形 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再量的PU800 12PIN 也是波形不对 查的电路 他有一个上路3V 可能是上拉电阻PR840 有问题 换后一样的不行。干脆PR840 841 PC840 统统换掉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不行  再查的这个直到U16 8282M    15PIN 同样波形  不正常应该是电压1,2 驱动电压!
查U16 的工作条件 发现12IN 1.8V 驱动电压没有 以为是他的问题  后面发现是空脚  没要的。查到这里 心里进入死角了 各电压都正常啊 怎么就是不出 。放下搞别的的。1小时后还来 想了下 是控制有问题 还是输出带不动?  最后我把U16 8282M 的12IN 翘起来 发现供电 都正常了  原来是这个脚位有问题  但是供电是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跑碼。 看样子 这里要完全搞好才行啊!
        问题锁定在8282M u16 了 仔细的查U16各脚位  发现5PIN PSON#  这个信号带有波形 明显这个是不对的  直接查他的接点  如图 到ORN1  822排阻  和IO   IO 肯定不会有问题  直接换掉822排阻 华丽丽的供电出来了 跑碼显示! 此板修复!附图 自己仔细看图吧!

网友:
华硕的822电阻就是容易坏

网友:
不知个所以然!!赶脚LZ有点瞎猫碰死耗子。能开机了你查PSON#这个信号做神马?是什么逻辑?

网友:
看你的回复 我觉得很好笑  ! 我说PSON# 信号不正常!带波形   没吃过猪肉 你没见过猪跑吗? 不懂就不要胡咧咧!  有电压就一定说明这个电压正常吗?  电压不带频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