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可以连接SATA2接口吗

楼主(2014-04-12):
如题,手里有几块比较老的移动硬盘或笔记本电脑硬盘闲置,可以用在台式机的SATA2接口上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可以的 直接挂到台式机装系统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直接挂到台式机装系统都可以的

笔记本盘可以  移动硬盘不行吧

网友: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