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608一体机报扫描仪错误

楼主(2014-04-12):
打印机开机后,HP2608一体机报扫描仪错误,估计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复?

网友:
你都说 报扫描仪错误,肯定是扫描问题撒,先把稿台玻璃清洁一下,有的过脏也会报错,然后排除扫描排线问题,最后更换扫描灯,扫描常见的就这三个问题,你逐步排除试试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请问如何排除扫描排线故障?

网友:
排线只能更换

网友:
取下 测量一下,先放平了测量,然后模拟扫描排线工作的时候 折弯测量,主要是测量两边是导通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