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短路

楼主(2014-04-12):
今天接一块板,联想LA690,拿到手上是短路,内存场管换了还短,重新换了,还把ic换了还是一样。客户的网卡拆了,估计被雷劈的,不过南桥对地阻都没问题,那南桥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实在找不出来..那个极短路直接烧机 看看那个地方发热.

网友B:
内存场管多少 欧的阻值

网友C:
北桥旁边有两个MOS馆爱坏 好坏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场管多少 欧的阻值

内存上管又烧了,下管阻值6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桥旁边有两个MOS馆爱坏 好坏都要换

额..内存短路跟北桥的管有相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出来..那个极短路直接烧机 看看那个地方发热.

貌似都正常的,北桥也 用了假负载测了正常的

网友B:
内存哪里 25欧正常的呀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哪里 25欧正常的呀

双波管那,上管已烧,你说的是内存哪的阻值?

网友E:
最近修了一个,,CPU供电上管老烧,没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修了一个,,CPU供电上管老烧,没用几天就坏了,,,

CPU   IC没换?

网友:
真心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内存短路跟北桥的管有相连吗?

不换不稳定,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换不稳定,会返修。

哦,是吗?多谢指教,明天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