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装键盘就掉电

楼主(2014-04-12):
如题 不装键盘开机正常 装键盘 电流跑1.1就掉电 。。键盘无进水痕迹 请教 EC的kb模块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么
掉电

网友:
你为嘛不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肯定是一样的,你这种情况要测阻值上键盘和不上键盘测,还有你换键盘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键盘问题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键盘插上,量下主板对地阻值

网友:
遇到过,换键盘就好了,这机器可能连键子电路会保护吧。

网友:
楼主 战况如何, 修好了么。

网友:
不装键盘时 有一个脚对地阻值低 大概100K 其他脚都是12M ,,准备定个键盘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一个字 换。

网友:
首先考虑你的键盘吧 然后在考虑主板问题 ,EC啊 BIOS啊

网友:
是不是胶纸搞掉了,短路了!!

网友:
換換鍵盤就會好了 應該是短路了

网友:
键盘上面的黑胶没了。

网友:
定个新的换下就应该解决故障了

网友:
哎 这个问题还求助 郁闷

网友:
该机换键盘好了 还有 该机不能用直流电源 ,,不知为何 ,,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