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4-12):
一台水货三星4521F的激光打印机,打印出字迹用手一抹就模糊脱落了,更换了定影上的温控开关,灯管,热敏电阻这三件问题还是一样,求助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换2品牌碳粉还是一样)
三星

网友:
如果定影温度正常的话,换鼓试一下,可能刮板老化,出粉量过大,造成粉不能完全融化到纸上。

网友:
那得看是什么状态脱落,块状加热温度不够,粉状根本没加热。如果其他件都正常,应该考虑加热供电部分和供电控制部分。

网友:
确定你换的这三个组件都是好的,打印的时候 观察一下 定影灯有没有亮,如果是亮的就拆下定影查看加热辊与下棍之间的间隙是否过大,间隙大是因为辅助上下辊转动的塑胶轴套磨损,最后再排除主板故障。

网友:
换个加热试下,预热莫下应该很烫。不烫就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还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加热组件的问题

网友:
换硒鼓或者定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