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屏不显 外接显 无语了

楼主(2014-04-12):
     今天收到一联想Y460笔记本 板号:DAKL2BMB8F0  来时就是外接显,屏不显但有背光, 通常都认为是显卡,结果干了显卡,故障依旧。下来就是查了一下屏的接口电压,发现:LCDVCC 这个3.3V的电压没有 看了下图纸file:///C:\Users\own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62246546\QQ\WinTemp\RichOle\[8LX6{A{M4UCPEDT5V3TDEG.jpg 它是由这块电路而来,再查到INT_ENVDD这个信号没有 而它是由桥给的 讯问了一下师傅 做了一桥,信号有了,但还是不显,接完屏之后信号又不见了,放一会再量信号又回来了 。现在有点搞不懂了,求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接完屏之后信号又不见了,放一会再量信号又回来了 ????? 是现在外接也不显了吗?

网友:
“接完屏之后信号又不见了” 是不是屏幕有短路,换个屏幕试试看。

网友:
外接显示,就是内屏不显 头痛死了。。。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台 y460 白屏 外接有显示 按你的思路 q10有电压导通啦 q12控制级电压0.2 s极没电压 先把q12 ds短接 显示正常 q12用什么代换

补充内容 (2014-4-19 15:07):
最后不是q12坏啦 换了q9 11另个都换啦 好啦 q12控制级电压上来啦 13v

网友:
lcdvcc给他接到马片供电试试

网友:
检查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这种情况 通常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好多台都是屏坏了

网友:
但是有的是显卡问题必须换显卡才行

一条回复不能回复 ?有恶意灌水的嫌疑

网友:
我遇到一台华硕具体什么型号我忘记了 就是这种情况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你可以换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台 y460 白屏 外接有显示 按你的思路 q10有电压导通啦 q12控制级电压0.2 s极没电压 先把q12 ds ...

直接把Q12去掉 把DS直接用线相连就可以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问题啊,我之前也 修了一台,换了一个新显卡就 可以 了

网友:
上头哪家 你也太能说了吧

网友:
确定显卡好的 就换屏试试啊

网友:
有背光的 一般都是 LED 的高压 改个 高压上去。  【把高压板好的 剪过去 接好线 一般都可以的 】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了, 机器好了,屏线烧断了 ,换条新的好了 , 现在亮了。。。呵呵 !!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老大你的维修思路是不是有问题阿。这么自信自己的BGA技术阿。时间与成本好象不成比阿

网友:
换根屏线啊 再试试

网友(点评):
人家都亮了你还换屏线

网友:
走不少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