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知识 多谢

楼主(2014-04-12):
看资料说电感不允许电流突变 电容不允许电压突变 电压=电流*电阻 那么阻止 电压突变和电流突变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电压变化 电阻不变 电流跟着变化 反过来 电流变化 电阻不变 电压也跟着变化啊 所以我认为电感和电容都可以起到阻止电流和电压突变断电作用 你们支持我的说法吗
资料

网友:
你理解的我感觉有误 ,维修过程中只能考虑元器件的主要功能,其他的是设计时候考虑的,

网友(2014-07-06):
Sir some file can not play how to play that files sir.

网友: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但还是一点区别的,做维修已够用了。。。

网友:
你这个理解的有些问题,电容两端电压突变会导致电容瞬间短路放电,自举升压就是利用这个道理使pwm芯片驱动场管,电感电流突变应该会导致电感瞬间反向电动势增大,消尖峰电路好像是为了对付这个的。 这里面可能有错误,不要太相信哈。

网友:
维修时这些都不用去考虑的 只要知道元器件的具体作用就行

网友:
说的 云里雾里 的 都是废话 实际动手能力 才是王道 会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