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楼主(2014-04-12):
此机器故障:开机后电流到0.9左右掉电,查各电压正常,发现ISL6262CRZ 没有输出CLK_EN#无信号,是6262坏了吗?谢谢

+VCORE  0.9  正常吗?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谁会111谢谢了

网友:
有谁会。给个建议吧。。。我ISL6262CRZ 换成ISL6262ACRZ 故障一样

网友:
我也不懂,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06-03):
我也碰到一台A8J,INTEL CPU ,独显,上电到1.1A,然后回落到0.9A,再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