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小修IBM—ThinkVsion17英寸显示器

楼主(2014-04-12):
一只IBM—ThinkVsion17英寸显示器工作中突然黑屏,过一会又一闪亮即刻黑屏,如始反复,打开背壳,检查电源外观没有什么异常,通电测量5V和12V电压黑屏时,5V降到3.5V,12V降到10V,因此怀疑背光灯电路短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第一组背光灯电路的一对推挽管C5706的Vbc、Vbe分别为0.54、0.14伏,而另一对则为0.0、0.0伏,拆出该组保护二极管测量未坏,拆出推挽管C5706测量未坏,拆出另一推挽管C5706测量巳坏,找一个性能相似的C3074(除功耗1W比原管1.3W小,其它参数相同)焊上,用数字表二极管复测与另一臂数值相同后,上机显示屏出现图像,连续工作一个上午温度均正常,闭上背壳OK。

网友:
学习了,。。。。

edisong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