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稳压电源 加负载有时会掉电

楼主(2014-04-12):
安泰信APS3005S稳压电源有时候插上电脑的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己掉电了  并且需要过几分钟才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电压  这个问题搞得很纠结啊  稳压器根本不能用!求大神解答  这个稳压器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  或者怎么检查哪里的问题  。

网友:
看看是否是继电器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