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不开机按旁边的音乐符号字样键就开机问题

楼主(2014-04-12):
Z99N本本,按开机键不开机,但按旁边的音乐符号字样键就开机,开机后无背光   再按开机键可以关机.

量了下开机键电压有3.3V,按下会跳变,但不开机,  再量了下音乐符号字样的键时,有3.3V电压,但表笔碰下3.3V电压时自动开机.

 跑线路他们只通到IT8511TE芯片,于是怀疑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手头上没 有这个芯片,也不想妄加拆卸最后研究觉得会不会是按键的问题于是直接全部按键换掉,通电按开机键ok好了,在网上查看了下出问题的也有几位就此献上维修经验以供参考下面附图两张

网友:
测没测,开关到 EC之间有没有短线。或者 电阻变大 导致。我觉得EC坏的可能很小。

还是测测有无断线

网友:
开关问题,也太简单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至少以后我们接到这种机器直接看开关,会省很多时间。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没去解决过,我以前遇到很多这样的客户一般不情愿修

网友:
这只是这款机器不开机中的一种想象,我只是遇到了简单的,有复杂的对吧比如芯片电路问题等,我这个顾客就是先到我这里修的,后来去了别处说他屏坏了要换屏好几百才到我这里回来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