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12):
灵越-one19的一体机,开机黑屏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开机黑屏有很多,比如新做系统后黑屏,外接显示器显不显,系统进不进等等,也有可能是暗屏被你看成是黑屏等等,把范围缩小点,这样人家判断也准确点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再详细的说一遍

网友:
问题太多了,你不会修电脑吧?感觉你基础的排除法都不会,这样修不好的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