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啥原件

楼主(2014-04-12):
今天修一个德国的quiet 电源,里面高压通低压部分有两个这样的四件原件,小弟真是见识短浅请教下大神们这是啥东西搜型号也找不到

网友:
光耦呀,师傅。。。

网友:
很明显是光耦,817

网友:
这个楼主不能凭着经验判定吗?明显的了是光耦

网友:
还是不要扩大故障 要是修修玩的话还是便对照书本边看硬件

网友:
这是要把吃饭的家伙整费啊

网友:
对,是光耦,实现信号的耦合,同时又实现高低压的热地与冷地隔离

网友:
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

网友:
817B 光耦 也就2毛钱

网友:
应该是的!正解!!

网友:
光耦都分不清楚

网友:
光耦.我也是刚学来的.

网友:
一看就是光耦,还问!

网友:
出来混的。很明显。

网友:
光耦817    理论欠佳啊

网友:
光电耦合器  一端发光二极管 一端光敏三极管

网友:
感觉楼主是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