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5vsb低

楼主(2014-04-12):
绿线5v,紫线才3.5伏,拆开电压查5vsb滤波电容,稳压管,整流管都正常。估计取样反馈出问题,查431R脚1.9伏,K脚3.4伏,从废电源拆了两个431换上,R脚都达不到2.5v,故障依旧。图中R21 R20是不是取样电阻啊,正常应该是多大阻值呢。若431R脚不是2.5v,是不是可判定431肯定有问题呢

网友:
先看sb5v的滤波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2014-05-14):
先查滤波电容和整流管吧。可以这样检查取样电路和431是否正常:电源不通电,用一可调稳压电源接在待机电源5V和地间,慢慢把电压从0V往上调 ,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光耦3,4脚间的电阻。如果此电阻在电源调到某个电压时,突然变小,说明取样电路基本正常,如果此电压在5V左右,就是正常的,如果偏离5V较远,则可能是取样电阻或431有故障。

网友(点评):
楼主的方法非常实用,而且有效

网友:
那就把431换掉试试 很有可能的

网友:
测量sb5v到R脚的电阻和A脚到R脚的电阻

TL431------精妙的测量点!

网友:
直接换5vsb滤波电容。有的电容坏了看不出来的。还有看看输出端有没有5V稳压管。